fxplc3uc跟松下A6接线问题

楼主(2018-09-05):
用fxplc3u-32M跟松下a6选择长线驱动输入怎么接,看说明看的不太明白请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找个伺服A6的说明书,都有接线图

网友B:
学习学习,新手啊  对通讯一点不懂,大神们还有详细程序可以教我吗

网友C:
A6的说明书很好找啊

网友D:
回复内容:可是按着说明书来接一上势能就自动跑,我还没启动,

引用 网友A:
找个伺服A6的说明书,都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