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出图纸为一半呢?打印浏览也是一样,求大神。

楼主(2018-09-05):
微信图片_20180905100048.pngeplan导出图纸为一半呢?打印浏览也是一样,求大神。

网友A:
在打印设置里调整一下,还有看一下图框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图框设置是在哪里啊?

网友B:
我怀疑你的不是导出,首先转换成PDF版本,在打印一下

网友C:
首先,你没有搞懂打印还是导出。其实无论是打印,还是导出,都是可以对页面,页边距等进行设置的。

打印设置如下: 找到项目   打印, 然后选择设置,然后调整页面尺寸缩放。

如下图。

如果是导出PDF,选择页   导出    PDF   然后进入配置和设置界面,根据你需要的,做相关的纸张大小,横向纵向等。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