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通讯自动化控制

楼主(2018-09-05):
具有蓝牙功能的自行车变速器,通过车把上的蓝牙发送装置上的按键,发送命令给后轮上的变速器来变速。

现在想通过其他的控制方式,使发射装置以固定频率发送命令,而不是用按键,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A:
你找原厂家开发就行吧。让他们把按键去掉,然后内部定时时间段,一定时间间隔就发送一次命令。或者你自己搭配个电路,把原来的按键改成继电器触点,定时触发一次这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这个蓝牙传输信号太近,不太适合吧

网友C:
蓝牙信号太不稳定了。。。。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这个变速装置变速动力来于哪里???

网友E:
电动自行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