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de工作原理详解

楼主(2018-09-05):
       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Relay,缩写SSR),是由微电子电路,分立电子器件,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用隔离器件实现了控制端与负载端的隔离。

       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Relay,缩写SSR),是由微电子电路,分立电子器件,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用隔离器件实现了控制端与负载端的隔离。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用微小的控制信号,达到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

一、什么是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新型无触点开关器件,它利用电子元件(如开关三极管、双向可控硅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可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电路的目的,因此又被称为“无触点开关”。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个端子为输入控制端,另外两端为输出受控端。它既有放大驱动作用,又有隔离作用,很适合驱动大功率开关式执行机构,较之电磁继电器可靠性更高,且无触点、寿命长、速度快,对外界的干扰也小,已被得到广泛应用。

二、固态继电器结构及原理

       常用固态继电器几乎都是模块化的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端为输入控制端,另外两端为输出受控端,其基本构成如下图所示。器件中多采用光电耦合器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输出受控端利用开关三极管、双向晶闸管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实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外接控制电路的目的。整个器件无可动部件及触点,可实现相当于常用电磁继电器一样的功能。

      固态继电器按输出端极性的不同,可分为直流式和交流式两大类。直流固态继电器(DC-SSR)控制电压由输入端IN输入,通过光电耦合器将控制信号耦合至接收电路,经放大处理后驱动开关三极管VT导通。显然,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OUT在接入被控电路回路中时,是有正、负极之分的。交流固态继电器(AC-SSR)的电路原理与直流固态继电器不同的是,其开关元件采用了双向晶闸管VS或其他交流开关,因此它的输出端OUT无正、负极之分,可以控制交流回路的通断。

       由于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采用了成熟可靠的光电隔离等技术,这使得所接控制弱电和被控强电在电气上完全隔离,因此从各种弱电设备输出的信号可以直接加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控制端上,无需另外的保护电路等。

三、固态继电器特点

       固态继电器是具有隔离功能的无触点电子开关,在开关过程中无机械接触部件,因此固态继电器除具有与电磁继电器一样的功能外,还具有逻辑电路兼容,耐振耐机械冲击,安装位置无限制,具有良好的防潮防霉防腐蚀性能,在防爆和防止臭氧污染方面的性能也极佳,输入功率小,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噪声低和工作频率高等特点:

(1)SSR内部无机械部件,结构上采用了灌注全密封方式,因此,SSR具有耐振、耐腐蚀、长寿命及高可靠等优点,其开关寿命高达1010万次。

(2)低噪声:交流型SSR采用了过零触发技术,因此在线路上有效地降低了电压上升速率dv/dt和电流上升速率di/dt值,使SSR长期工作时对市电的干扰极小。

(3)开关时间短,约为10ms,可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场合。

(4)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采用光电隔离,绝缘电压2500V以上。

(5)输入功耗很低,与TTL,COMS电路兼容。

(6)输出端有保护电路。

(7)负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