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de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2018-09-05):
     中间继电器在继电保护中和自动控制系统中是一个多用的自动远动电器。中间继电器因为有良好的电隔离.至使控制方和被控方无电器上的连接,而达到安全控制目的。

      继电器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由控制回路和负载回路组成在自动控制电路中,相当于自动开关的装置。而中间继电器在继电保护中和自动控制系统中是一个多用的自动远动电器。中间继电器因为有良好的电隔离。至使控制方和被控方无电器上的连接,而达到安全控制目的。

      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关于中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中间继电器符号等内容,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中间继电器。

一、中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装在u形的导磁体上,导磁体上面有一个衔铁,导磁体两侧装有两排触点单片,在非动状态下将衔铁向上托起,使衔铁与导磁体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当气隙间的电磁力矩超过反作用力矩时,衔铁被吸向导磁体,同时衔铁压动触点弹片,使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便完成了信号的传递。

      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原理与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在于:

      接触器的主触头可以通过大电流,而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只能通过小电流。所以,中间继电器只能用于控制电路中。它一般是没有主触点的,因为过载能力比较小。所以中间继电器用的全部都是辅助触头,数量比较多。新国标对中间继电器的定义是K,老国标是KA。一般是直流电源供电,少数使用交流供电。

二、中间继电器的符号

1.电磁型中间继电器

      这种继电器是其线圈接在电路中,依据线圈电流的强弱而动作。这种继电器的特点是线圈导线匝数少,线圈阻抗较小。而继电器线圈在电路图形中是用一个长方形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方框。电磁继电器触点有两种表达方法,一种是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另一种较为复杂一点,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个控制电路中。

2. 延时中间继电器

      延时中间继电器符号要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它还带有瞬动触点。通电时有常开和常闭触点,断电时也有常开和常闭触点。看这几种符号时,很容易混为一谈。看仔细看,还是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