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9-05):
故障现象:

激光雕刻机开机复位方向错误,小车、横梁抖动,复位小车或栋梁撞墙;电机运行时能听到明显的嗡鸣声。

故障原因:

这类故障,主要发生在更换主板和电机驱动器、重新接线后,参数设置不对或接线错误引起;其次是机械、传感器、电机驱动器以及驱动器连线松动故障。

排除方法:

1、如果更换主板或驱动器后,出现复位不正常,首先应该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通过更改主板参数,就能解决复位不正常问题。

2、关机用手推动小车与横梁,看是否有阻力,如有阻挡物清除或整理好,查看左侧张紧轮是否很紧。

3、查看同步带、光头、吹风管、拖链有无被卡住。

4、看导轨上的灰尘是不过多阻碍小车,清理灰尘给滑块加上润滑油。

5、推动小车看有没有磨擦声或晃动,如有滑块间隙过大,需更换滑块。

6、检查横梁是否偏移严重,左右两边不得大于2MM,查看两侧的支座轮有没损坏,推动是否顺畅。

7、检查电机于驱动器(块)连接的线是否接触是良好。

8、开机查看抖动出现在那个轴上,小车还是横梁,断开一个轴电源测验另一个轴的电机及驱动器(块)是否存在故障。可以互换的测试,找出问题存在于电机还是驱动器(块)。

9、配有电阻排的机型,要测量电阻。如电阻不对需更换电阻排。

10、复位时方向正确,但到了终点,小车或横梁不能停下来撞击机器。需查看主板参数是否有误。传感器线断或传感器损坏,磁铁是否在合理的位置。

11、传感器上的灰尘是否过多(光电传感器)。

12、旧机型和YM机型出现不复位时,要注意18芯数据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断路,重新插接或更换数据线。

13、如问题仍然存在,可能为主板故障,更换主板。

以上内容解释由网上转载仅供参考,请勿实际操作谢谢!

网友A(2020-12-24):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