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位置定位

楼主(2018-09-05):
我用台达A2系列伺服,伺服电机有一个本身自带的编码器,连接到驱动器CN2通讯接口。如果我想精确的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角度和目前角度,我是否还需要在驱动器的CN5口另接光学尺或者编码器?

网友A:
需要多精确?自带编码器了,应该不用再加,具体可以问一下台达技术。

网友B:
另外安装光栅尺和编码器,是为了改善传动环节带来的误差(比如减速机间隙或者丝杠精度偏差)。如果只是关注电机的旋转角度,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C:
既然已经有了,就不需要了。

网友D:
不需要的,电机本身编码器就是为了实现电机的精确闭环控制,这也是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之一。

当你想实现 测长、位置跟随等应用时才需要用到外置编码器。比如 飞剪 追踪剪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