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信号接到PLC的问题

楼主(2018-09-05):
各位大佬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编码器分辨率10000,安装在客户的设备上,做一个零件通过一个齿轮连接,然后编码器信号接到我自己的设备的运动控制器编码器接口来控制伺服(齿轮同步),我的设备是附属在客户的设备上用的,我的设备的电机要跟客户的设备线速度同步(通过取编码器信号来同步)。

现在的问题是我通过控制器监控读取编码器速度差不多有1/50的波动,那这样的话我的伺服跟随编码器走同步也会有波动,结果是我的设备跟客户的设备同步效果一般般,控制器的编码器接口又没有滤波功能,安装的地方和方式没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外部的方法来实现我的机器的伺服跟随编码器能稳定些,屏蔽接地这些基本全都考虑全了,如果有哪位大婶做过这样的滤波应用,告知我并测试OK,本人愿意自掏2000大洋酬谢!绝不含糊。V信:15507193399。地标广东深圳石岩。本人控制器是施耐德LMC058。客户的设备的印刷设备。

网友A(2018-10-11):
要从波动的原因上下功夫。不能简单的在滤波上下功夫。

编码器造成1/50的波动,可能出在机械安装上,是实心轴还是轴套的,同心度如何。电气上编码器的每圈精度固然高,示波器看过波形吗,方波信号是否很好。

传输距离如何,传输电缆质量如何。

网友B(2022-01-27):
同一楼上分析。

我认为撇开滤波不说,你的软件对这个编码器的读取周期是采用的中断吗,时间怎么固定的,这个读取的“采样”周期的精度直接决定最终的“速度”,一般PLC给用户使用的“定时器”都是不准确的,所以必须采用中断方式的定时器或编码器的中断方式读取编码器计数,否则PLC带给你必然有不稳定。

这个不需要论证,大部分的PLC、DCS的微分运算"不稳定"都是这个问题。即“时基”问题。

并不是很好不稳定等问题。

当然,编码器超过5米的引线就必须采用差分方式,否则确实会不稳定。

网友C(2022-03-03):
石岩哪里?我就住在石岩,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