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LMC058重大缺陷

楼主(2018-09-05):
各位大佬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编码器分辨率10000,安装在客户的设备上,做一个零件通过一个齿轮连接,然后编码器信号接到我自己的设备的运动控制器编码器接口来控制伺服(齿轮同步),我的设备是附属在客户的设备上用的,我的设备的电机要跟客户的设备线速度同步(通过取编码器信号来同步)。

现在的问题是我通过控制器监控读取编码器速度差不多有1/50的波动,那这样的话我的伺服跟随编码器走同步也会有波动,结果是我的设备跟客户的设备同步效果一般般,控制器的编码器接口又没有滤波功能,安装的地方和方式没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外部的方法来实现我的机器的伺服跟随编码器能稳定些,屏蔽接地这些基本全都考虑全了,如果有哪位大婶做过这样的滤波应用,告知我并测试OK,本人愿意自掏2000大洋酬谢!绝不含糊。V信:15507193399。地标广东深圳。本人控制器是施耐德LMC058。客户的设备的印刷设备。

如果有施耐德厂家的人看到了这条信息,不要偷懒,听说自动化业务只占施耐德整体业务的2%,但是,把该加的功能加上去吧。非常感谢

网友A(2019-08-29):
这玩意058扫描周期就那样,周期大了,你速度越快波动就越大。用凸轮咬合方式,用你的虚轴带你的编码器轴,再用虚轴来控制你设备轴动作,反过来搞可能会好点。齿轮同步这玩意没有电子凸轮精度高,换方式实施吧,电子齿轮功能也就适合做做一般的速度转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