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el將Int轉十六進制如何做?

楼主(2018-09-05):
Hi各位前輩:

目前我預計使用Karel 的Socket message與PLC進行通訊,

可是目前遇到的問題是PLC僅可接受十六進制之數值,

不知可否有整型轉十六進制之方法可以提供?

感謝各位~~~

网友A:
16进制?可以尝试一下用下面的指令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