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与3台步进电机走MODBUS-RTU

楼主(2018-09-05):
    各位大神好!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欧姆龙CP1E(N40S)控制3台步进电机的小程序(走MODBUS-RTU协议)简单控制3个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设置3台站点(1.2.3),通过协议分别给三台电机发通讯协议(由于三台步进电机不支持一起动作,只能一个一个发送协议),始终只有其中一个电机能 正常运动,其它两个电机无法动作(通过相关软件测试过,3台电机与PLC通讯线是没有问题),求各位大神指导下,最好是有相关程序参考下(寄存器地址是D1300-D1306)。

   本人猜想造成这种原因有没有可能是通讯时间的问题(PLC与一个电机通讯完成后,是不是应该停止几秒以后再与另外一台电机通讯)

   以上是小弟的疑惑,望各位大神解惑,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MODBUS 轮询了解一下。欧姆龙的PLC没有研究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程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然后大家看看。

注意的地方有,站点的设置,然后就是一楼提到的轮询。用每个站点反馈的正确响应标记去开启下一个站点的通讯,而且要注意通讯有错误时的处理,不能卡死在某个程序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