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2018-09-06):
       电机烧毁,负载是风机,电机功率55KW,启动方式,星三角。接触器为德力西,主接触是CJX2S-9511,星点接触器CJX2S-5011。电机运行2天后烧毁。接触器触点烧毁。

       电机烧毁后图片:

主接触器触点

电机已维修好,设备正常运行。现在发帖是想大家帮忙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电机烧毁,是接触器先出问题,导致电机烧毁,还是电机先出问题,导致接触器烧毁?电机是匝间短路还是缺项烧毁?

       电控本身带电动机保护器,电机维修好以后,也测试过原保护器,功能正常。另外一点,关于接触器9511,电动机启动电流大概200A,转三角形运行后,电流50A左右(ABC三相电流平衡),大家帮忙分析电机烧毁的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感觉你的电机应该最近有异响。

网友B:
一般这种现象是重负载造成的。长期过载导致:电流稍大温度上升所致。

网友C:
感觉应该是电机问题,匝间短路。

网友D:
电机启动时接触器有一项接触虚连,电流过大,过热造成接触器结构变形。电机缺项烧坏。换大的(功率加大级别)接触器。增加电机过热保护器。

网友E:
电机使用多久了,运行环境怎样,平时运行有异常吗?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进去分析。单从受伤痕迹分析你可能是扎间或对地短路造成!纳闷的是,损伤如此不堪入目,没有保护措施吗,即使有的话,没有动作吗?

网友B:
再有就是,你只用接触器,没有使用热继电器吗?如果使用了热继电器,估计早就保护了,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网友F:
三相不平衡断路器,热继电保护也应该考虑的。特别是功率较大的电机,该有的保护还是不能省略。再有就是像这种情况选择软启动也会不错,价格也不会贵很多,比起你电机随时维修费用低很多。有时候省钱要综合考虑,不能单独从某一方面省钱。

网友F:
还有交流接触器触点如果吸合不到位,也会造成电机过电流,长期运行也会导致电机烧毁,运行期间应该不定期测定电机温度及电流,电压。彻底找出故障发生原因。这种问题原因很多,综合分析彻底排查。

网友G:
感觉接触器选的规格有点小,频繁启动后容易造成主触点黏连,另外6楼说的也正确,电机前需要加热继电器进行过载保护的,烧毁电机费用比较高哦

网友H:
很多情况出现在星三角转换之时,将星型接触器率先烧坏。原因是转换时间差没调节好,在星型接触器还没完全脱离,三角接触器已经吸合,无意之中星型接触器触点经常大电流通过,将星型接触器损坏,当损坏触点引起电机星型启动时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流急剧增加,将星型接触器触点彻底损坏,既造成启动缺相,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发现的,即使有热继电器保护此时基本不起作用,久而久之将电机线圈发热线圈绝缘碳化击穿,最后烧坏电机。看了接触器损坏情况损坏情况就与此。如果此电机是2极电机,风机最好不要使用星三角启动,不要以为风机是轻载启动,实际是个重负载启动,不适宜星三角启动方式。请使用适合重负载启动的启动控制方法,对于现在最合理的方法应该使用软启动器,因为软启动是个连续过程,而电流由软启动器控制,负载是慢慢增加的差不多将近额定转速再转换接触器直接控制。虽说软启动器同样是个轻负载启动器但非常适用用于风机启动。因不像星三角强制电流无控制断续启动,接触器承受电流会很大不长时间还会引起触点损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电机有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德力西JD-6),经大家提醒,现在回头来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保护值应应该没有调整合适(最大400A)。

       电机厂说是因为缺项导致烧毁,不是电机匝间短路。匝间短路和缺项烧毁,电机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像8楼说的那样,接触器吸合不好,而且电机综合保护器的保护电流没有调整,吸合不好的那一相接触不良发热,导致触点发热氧化,接触器出线电压低,电机一项电流增大,再加上保护器保护值没有按要求设定,无法提供保护功能,导致电机一项电流过大烧毁。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德力西安排人员去现场看了。也没有找到原因,就是说电流大了接触器肯定会烧。这个是当然,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大?我倾向于是像楼说的那样,接触器吸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交流接触器触点如果吸合不到位,也会造成电机过电流,...

比较认同你的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接触器选的规格有点小,频繁启动后容易造成主触点黏连...

有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据现场反应,一共运行了2天。启停次数有限。电机烧毁后,触点没有黏连,能正常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情况出现在星三角转换之时,将星型接触器率先烧坏。原...

星型接触器不脱开,主接触器无法吸合,电路有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使用多久了,运行环境怎样,平时运行有异常吗?这些因...

有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现在来看现场没有调整。电机厂坚持说的缺项烧毁,非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启动时接触器有一项接触虚连,电流过大,过热造成接触...

比较认同你的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电机问题,匝间短路。

谢谢。我对于电机烧毁后原因分析,目前一知半解,只是知道如果是缺一相,另外2相电流会偏大烧毁。缺相的没有电流,不会有问题。匝间短路烧毁的电机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电机应该最近有异响。

一共运行了2天,现场在矿山,没人注意,不知道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情况出现在星三角转换之时,将星型接触器率先烧坏。原...

谢谢,客户要用星三角。而且这么多年。第一次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就是,你只用接触器,没有使用热继电器吗?如果使用了...

谢谢。有保护装置,用的是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现象是重负载造成的。长期过载导致:电流稍大温度...

谢谢。负载不大,55KW电机,运行电流大概50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很多情况出现在星三角转...

此时互锁是有些作用所以没引起短路,当触点分离电机是电感性的,而60A以上接触器线圈电感也比较大互锁的辅助触头同样会产生电弧,特别是使用好几年接触器,拉弧的时间会加长特别是大电机电弧更严重。所以设计时PLC控制的加计时器控制转换时能延长个1-2秒,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加中间继电器环节延长转换时间使之此种拉弧短路现象完全杜绝。现在用软启动器启动的比较多,但还是有些厂家喜欢用星三角启动,这没问题一些小厂空压机站会用鼓风机关闭风门即可。正因为用星三角启动大型接触器直接互锁经常会发生接触器损坏现象,但在加装中间继电器后延长星三角转换在星形接触器完全脱离后再使三角接触器吸合完全解决了接触器触点损坏现象,因为转换拉弧短路现象没有了,接触器完全运行于额定电流之内杜绝了过电流产生。是否见照片损坏的是主接触器和星型接触器以及三角接触器几乎同时损坏这种损坏现象就是相线直接拉弧短路情况才会烧毁触点直接现象。先将星形接触器烧坏后缺相烧毁电机,再烧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

网友I:
转子怎么样,没有扫膛迹象吗?如果没有,应该是接触器容量偏小。

网友J:
缺相造成的两相电流过大

网友I(2018-10-16):
电机的轴承怎么样,我看着里面有扫膛的迹象。如果扫膛的话,电机发热速度很快,造成绝缘降低烧损。

网友K:
对三角接法电机,外电路缺相,会造成电机一相线圈(三分之一线圈)全部变色烧坏,如果匝间短路,只是短路的线圈烧坏。外电路用的断路器还是熔断器?是否动作?风机电机星三角起动,星点接触器应与其它接触器一样大,最好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JSZ3Y系列,德力西也有生产。还有转换时机很重要,应在起动电流不再减小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