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楼主(2018-09-06):
FPXH 手动f172指令 有哪位大神知道 其加减速时间的设置

网友A:
你对手册上描述的有看不懂的地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手册上描述的有看不懂的地方?HAVE FUN!

看不懂 怎么设置加减速时间  最好有程序附加1.jpg上面这个就是手动的,没有加减速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