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压确认

楼主(2018-09-06):
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个直流电要铭牌上的Vecc. 145V 和Varm. 290V分别是什么电压?

另外如果我要用一个交流电机代替这个直流电机多大功率比较合试?

非常感谢!

网友A:
Vecc. 145V  矢量电压

Varm. 290V   电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cc. 145V  矢量电压Varm. 290V ...

你好!谢谢了!

请问你说的电枢电压 (290V)就是相当这个直流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

矢量电压(145V)就是励磁电压是吗?

网友B:
Vecc. 145V额定励磁电压,0.6A额定励磁电流  Varm. 290V额定电枢电压 9A额定电枢电流。额定功率2.2KW  额定转速3000转/分钟。环境温度不超40摄氏度。

网友C:
如果更换为交流电机,应该考虑一下电磁转矩是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更换为交流电机,应该考虑一下电磁转矩是否够。

谢谢!能否具推荐一款可替换的交流电机?---------------------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我这个电机电源线是三根线,那要怎么接电压?是只要接290V额定电枢电压就可以了吗?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cc. 145V额定励磁电压,0.6A额定励磁电流...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直流电机是个他激式(并激式)直流电机。设备上使用这种直流电机一般都用于可调速装置设备,一般固定速度不会用直流电机。接线桩四个一对用于电枢另外一对用于励磁(一般输入端盖内有接线图),电机的输入配用直流调速器用于无级转速调速控制(价格并不贵用个国产的就可以3-4KW的)。如果不是用于非常恶劣环境没必要换交流电机(电机座要重新设计更换),配个直流调速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流电机是个他激式(并激式)直流电机。设备上使用这...

非常感谢您!

我看了直流调速器都是交流输入,而我这个直流电机是做应急拖动炉网的(无市电的时候才用),输入电压是免维护蓄电池提供的,那这个直流调速器的输入电压要怎么提供呢?谢谢!

网友B:
备用电应急使用。这样的话你要配个220V的单相UPS备用时间购买的时候有电池容量决定的,半小时一小时,功率5KVA,再配一个单相220V交流输入的直流调速器,这样直接插在电源上,平常不停电同样可以使用它,一旦停电你不需要去管它直接就可启用UPS备用电池的电启动电机。这个备用电你最好不要自己搭配除非是个很懂配电人员。这个备用电电压是比较高的,不注意有可能会引起触电,出了事故就得不偿失了。也就是购买一台5KVA的220V UPS 和一台3-4KW交流输入的直流调速器,你的备用照明同时可以连接在上面,一旦停电有照明和拖动动力。或者UPS直接配个交流电机,电机的固定改下装置,两方面都可考虑。哪的性价比高就用那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用电应急使用。这样的话你要配个220V的单相UPS备...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用电应急使用。这样的话你要配个220V的单相UPS备...



我看了你的个人介绍,你们公司专门做进口设备维修,不知你们广东这边是否有分公司?我们公司的进口设备比较多而且都是古董级别的了,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备用电应急使用。这样的...

你好!我们公司广东没分公司,公司最擅长的是西门子、发那科数控机床维修,一般98年之后的设备基本都能维修,之前的设备因为太古董了修理实际也没什么意义,我是负责发那科维修部分的,西门子另有人员负责,还有各种品牌型号的进口与国产的变频器以及用于运动控制的各种伺服控制放大器及各种电机维修。你可以看见我们公司的名称,网上搜索进入。江苏江阴与山东烟台有分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

我们公司就是电机、变频器比较多,因为要求精度不是很高伺服倒是用的少。

很少看到有公司用这样比较大型的直流电机的,我们公司就用了很多,头疼。

另外请帮我确认一下,我这个直流电机输入电源线只有三根线,那是不是输入电压接直流电压290V,一根是地线?

网友B:
那就要测量下判断了。

网友D:
分成好的东西,多谢楼主了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