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库卡系统文件自动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出错后重刷系统后没问题,如果关机不拔掉X21数据线就不会出问题,但是关机拔掉X21数据线后又会出问题。

问题如下图所示:

R1/tm_bib:499分析时出错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拔掉X21数据线?

网友B:
X21是控制柜接口-机器人本体接口。是控制柜给机器人本体的数据线。最好不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拔掉X21数据线?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单机测试,拔掉控制柜与本体连接的线是为了方便搬运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1是控制柜接口-机器人本体接口。是控制柜给机器人本...

一般已经在项目里的机器人我们不会拔线,但是单机测试为了方便搬运机器人会把线拔了

网友C(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X21是控制柜接口-机器人本体接口。是控制柜给机器人本体的数据线。最好不要拔掉

网友E:
好东西,,非常非常的有用

楼主(2018-12-04):
在后来测试,得出是电池电压不正常,导致关机时数据很大概率丢失,更换电池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