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触摸屏为什么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是否OS更新?

楼主(2018-09-06):
触摸屏本身有一个操作系统(即OS),每个触摸屏在出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OS的版本,如版本1、版本2、版本3等等;我们安装完WinCC flexible后,在其安装目录中,会有各个屏的OS镜像文件,这些镜像文件的版本与安装WinCC flexible的版本相关。例如,我们要给一个新买来的屏下载工程,这块屏出厂时的OS版本为2,而我们使用软件中带的镜像文件的版本是3,那么在下载工程时,软件会先检测屏的OS版本和软件带的OS版本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求做OS更新。OS更新的过程是把软件里带的OS镜像文件下载到屏里,替代屏里的OS!注意:OS更新后触摸屏中的用户工程会被清除!
有时给组态软件安装补丁后,软件带的OS镜像文件的版本也会跟着变化,如果这版镜像文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就要主动给屏做个OS更新。

做OS更新的方法有两种:

A.被动更新:如上所述,下载时软件提示是否执行OS更新,点击“是”即可;

B.主动更新:利用ProSave进行更新,下文以Smart IE V3为例进行说明:。

主动更新

1.打开 Prosave 软件(软件位置:计算机开始菜单-所有程序-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ProSave), 将设备类型设置成您的 SmartLine IE V3 的类型,IP地址处填写您给触摸屏设置的IP地址,本例中为 192.168.0.126。如下图。

2.将计算机与触摸屏通过以太网网线连接,并将触摸屏设置为传送模式,如下图。

3.点击 “OS” 更新选项卡,并点击 “更新OS”按钮,如下图。

注意:SMART系列面板的OS镜像在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SIMATIC WinCC flexible\WinCC flexible SMART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