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指令运行中感应器去停止

楼主(2018-09-06):
我想在机器人运动中,让机器人碰到不同的感应器停止或调用子程序

网友A:
运动指令中参数中untill参数打开就可以了,后面的信号接你的传感器信号

楼主(2018-10-16):
引用 网友A:
运动指令中参数中untill参数打开就可以了,后面的信...

刚刚看到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指令中参数中untill参数打开就可以了,后面的信...

网友C(2018-11-20):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