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RK3288板卡Android7.1驱动实现i2c读写

楼主(2018-09-07):
VS-RK3288板卡 Android7.1 驱动实现i2c读写

在驱动里面实现自己的i2c读函数===read
方法一:(建议用该方法)
static unsigned char my_i2c_read_reg(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buf;

    i2c_master_send(client, &reg, 1);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_master_recv(client, &buf, 1);  // 接收寄存器的值

    return  buf;
}
参数:
i2c_client:为此次与主机通信的从机。
reg:表示设备的寄存器的值。

方法二:
static int my_i2c_read_reg(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a)
{
    int ret;

    struct i2c_msg msgs[] = {
        {
            .addr   = client->addr,
            .flags  = 0,
            .len    = 1,
            .buf    = &reg,  // 寄存器地址
        },
        {
            .addr   = client->addr,
            .flags  = I2C_M_RD,
            .len    = 1,
            .buf    = data,  // 寄存器的值
        },
    };

    ret = i2c_transfer(client->adapter, msgs, 2);  // 这里 num = 2,通信成功 ret = 2
    if (ret < 0)
        tp_err("%s error: %d\n", __func__, ret);

    return ret;

在驱动里面实现自己的i2c写函数===write
对于写I2C寄存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 i2c_master_send 函数传入两个字节的数据即可。
i2c_master_send 的三个参数:
client 为此次与主机通信的从机。
buf 为发送的数据指针,
count 为发送数据的字节数。
static int my_i2c_write_reg(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uint8_t reg,uint8_t data)
{
    unsigned char buffer[2];

    buffer[0] = reg;
    buffer[1] = data;

    if( 2!= i2c_master_send(client,buffer,2) ) {
        printk( KERN_ERR " xxxx_i2c_write fail! \n" );
        return -1;
    }
    retur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