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部四大不为人知的秘密

楼主(2018-09-07):
  变频器作为当下电动机控制方面最为主流的电控设备,其拥有调速调压精确、操控方式灵活多样等诸多优点。虽说变频器的使用方法已被广大电工同行所熟悉和掌握,但其内部线路当中的秘密,大家可能就未必了解了。不信本人就说四个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听听:
变频器内部构造

     一、我们所见的变频器绝大部分都是三相输出方式的,恐怕有不少同行会认为其内部应使用三只电流互感器检测每相的电流。可实际情况却是95%的变频器采用两相电流检测方式(当然所用互感器也就两只),至于剩余一相的电流值则是变频器利用运放电路由已测得两相电流计算得出。

    二、在维修或者拆卸通电后的变频器时,我们无需使用万用表检测直流母线电压,只需多加留意一下变频器内部线路中的电源指示灯就行。该LED指示灯不仅起到显示电源正常与否的作用,还能在断电后直观反映直流母线电压泄放情况(其实就是滤波电容电压),当该灯熄灭时表明直流母线电压已降到80V以下,只需稍等片刻就可放心进行后续工作了。

    三、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源通常情况下都会输出±15V、+24V、+5V几种电压等级,在这些输出电压当中最为重要的当属+5V一路。因为该路电压是供给变频器“大脑”CPU使用的,一旦该路电压出现波动则变频器必然无法正常运行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都是以该路电压做为监测对象的原因所在。四、由于运行过程中出现过压、过流等故障,极易造成变频器的功率逆变器件IGBT/IPM损坏,这类元件价格普遍较贵而且正品行货率也是无法得到可靠保障。为此本人在维修单相小功率变频器过程中通过大量的维修实例发现,对于单相1.5——5.5KW变频器而言其内部的IGBT和整流桥损坏后,可以使用电磁炉当中的两种元件进行代换,只要合理选配变频器的性能同样稳定可靠,而且这些元件价格相对便宜不少,获取更为容易,是降低维修成本的好方法。欧姆龙一级代理,手机VX17701058373

网友A:
感谢分享,很有实际参考价值

网友:
为此本人在维修单相小功率变频器过程中通过大量的维修实例发现,对于单相1.5——5.5KW变频器而言其内部的IGBT和整流桥损坏后,可以使用电磁炉当中的两种元件进行代换,只要合理选配变频器的性能同样稳定可靠,而且这些元件价格相对便宜不少,获取更为容易,是降低维修成本的好方法。”------因受变频器内部空间的限制和用户对维修者的信任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在理论上以上想法是可以的,但实际运作中很难这样做,即使这样做了甲方也未必认账。若只局限于单相变频,那推广的意义更小。笔者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