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8-09-07):
变频器进行现场调试时,要注意下列事项:

u=3017114587,139237120&fm=

     (1) 注意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亦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位值,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误操作或外界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过高或过低,以防止损坏机械设备。此设定一般以被控电动机的最大转速或经验值设定。

     (2) 注意加速时间的设定加速时间即输出频率从零上升到最大频率时所需要的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零所需要的时间。常用频率设定信号的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限制频率给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设定下降率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防止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减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防止平滑电路的电压过大,不使变频器因再生过电压失速而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但是比较繁琐,其简易方法为:根据负载大小,凭经验先设定较长的加减速时间,然后通过运行观察有否过流、过压报警,逐渐缩短设定的时间,以运行中不发出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确定最佳值。

      (3) 注意电动机保护功能的设定在实际工程中,应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作为设定值,此值为电动机过载的基准值。但应注意: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时,此功能设置无效。

      (4) 注意igbt关联快速熔断器的选定igbt是变频器中最重要的器件,它是大功率场效应复合管,生产厂家对它采用半导体快速熔断器进行保护,其熔断时间小于igbt的击穿时间。如果它的性能改变,就会烧毁igbt,因此对快速熔断器型号的选定至关重要。

      (5) 注意故障自动复位次数及复位时间的设定这项设定很重要,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有偶然出现的一些故障,但瞬间就能自动克服,可保障变频器平稳工作而无需寻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