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把我弄惨了

楼主(2018-09-07):
这两天被一个电源控制柜对我的输入信号进行干扰,导致脉冲式计数,把其他原因排除完后才发现它。整得我48小时中睡了10小时。

网友A:
电源柜的干扰还是比较大,分开放好些吧,用屏蔽线

网友B:
控制柜走线很有将就的,不同电压等级电线要分开走,控制线和信号线不可一起敷设,信号线最好选用质量优质的屏蔽线材。另外控制柜内变压器,plc,变频器,伺服等要可靠接地处理,柜体自身接地也不可大意。对于外界干扰源尽可能保持距离。

网友C:
我也一直在困扰中,还没找到原因的

网友A:
回复内容:二楼正解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在困扰中,还没找到原因的

网友D:
                   不错不错,深受启发。学习了谢谢

网友E:
  特别是国内一些厂家走线都随便,想到哪就走哪,到有干扰时就乱搞一通

网友F:
以前也遇到过,主要还是柜子接地不好,后面重新处理接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