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MSM7540芯片技术资料简介

楼主(2018-09-07):
高通MSM7540芯片技术资料简介

今天分享一下高通MSM7540的芯片资料,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阅读文章。

一般说明:

MSM7540 / 7560是单通道ADPCM CODEC IC,可执行相互转码

在模拟语音频带信号300到3400Hz和32kbps ADPCM串行数据之间。

这些器件采用先进的电路技术,采用5 V单电源供电功耗低。

MSM7540 / 7560针对高级数字无绳电话系统应用进行了优化。

以下介绍一下MSM7540芯片的datasheet数据:

特征:

- Single 5 V Power Supply Operation

- ADPCM Algorithm : Complies completely with 1988's version ITU-T

G.721 (32 kbps)

- Transmit/Receive Full-Duplex Operation

- Transmit/Receive Synchronous Mode Only

- Serial ADPCM Transmission Data Rate : 32 kbps to 2048 kbps

-Serial PCM Transmission Data Rate : 64 kbps to 2048 kbps

- PCM Interface Coding Format

MSM7540 : A-law or Linear (14-bit, 2's compliment) Selectable

MSM7560 : m-law or Linear (14-bit, 2's compliment) Selectable

- Low 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Mode : 60 mW Typ.

Power-Down Mode : 1.0 mW Typ.

- Two Analog Input Amplifier Stages : Externally Adjustable Gain

-Analog Output Stage : Push-pull Drive (direct drive of 350 W+ 120 nF)

-Built-in Crystal Oscillator (10.368 MHz)

-Built-in Reference Voltage Supply

- Option Reset Specified by ITU-T G. 721/ADPCM

-Package:

28-pin plastic SOP (SOP28-P-430-1.27-K) (Product name: MSM7540GS-K)

(Product name: MSM7560GS-K)

密码和功能描述:

AIN1,AIN2,GSX1,GSX2

发送模拟输入和输出以进行发送增益调整。

AIN1(AIN2)连接到内部发送放大器的反相输入。 GSX1(GSX2)

连接到内部发射放大器输出。 增益调整请参考图1。

VFRO,AOUT +,AOUT - ,PWI

接收模拟输出和输出以进行接收增益调整。

VFRO是接收滤波器输出。 AOUT +和AOUT - 是差分模拟信号输出

它可以直接驱动Z L = 350 W + 120 nF。

SG

模拟信号接地电压输出。

该引脚的输出电压约为2.4 V.在此引脚之间放置旁路电容和AG引脚。在掉电期间,此输出电压为0 V.外部SG电压,如果必要的,应该通过缓冲区使用。

AG

模拟地。

DG

数字地面。

该接地在内部与模拟信号接地引脚(AG)分开。 DG引脚必须尽可能靠近PCB上的AG。

V DD

+5 V电源。

LPS

PCM编码法选择。

仅限MSM7540;如果此引脚变为“0”电平,则PCMSO,PCMSI,PCMRO和PCMRI成为

A律字符信号,如果这些引脚变为“1”电平,则信号变为线性值

字符信号(2的补码)。

仅限MSM7560;如果此引脚变为“0”电平,则PCMSO,PCMSI,PCMRO和PCMRI成为m律字符信号,如果这些引脚变为“1”电平,则信号变为线性值字符信号(2的补码)。

PDN

断电控制输入。

如果此引脚为“0”,则此器件处于断电状态。通常,此引脚设置为“1”。

RES

ITU-T G. 721建议书规定的可选复位输入。

如果此引脚为“0”,则器件处于复位状态。复位宽度(“L”期间)应为125ms或更多。

MCK

主时钟输入。

频率必须为10.368 MHz。主时钟信号可以与BCLKA异步,BCLKB,XSYNC和RSYNC。PCMSO

传输PCM数据输出。

PCM从MSB输出,与BCLKB和XSYNC的上升沿同步。

高通msm7540芯片资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96pAgIp8f4SIz_32SlbVg 密码: k2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