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台达DTK通讯

楼主(2018-09-07):
关于使用三菱FX3U-485-BD的通讯板与台达DTK系列温控通讯问题

网上看了很多帖子,说明书,自己用起来就又不行嘞

接线 RDA-SDA-温控485的D+

     RDB-SDB-温控485的D-

通讯设置 9600 8 N 1 使用modbus通讯调试软件可正常传送设置温度

先按照网上帖子和说明书自编一个写入449度的简单程序,可行后再扩展功能

X0通时SD灯亮,但是温度写不进去,不知道哪里出错,大神们帮看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上传的资料是DTK系列的说明书,我专门上传一个图吧

楼主:
其他设置是这样算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应该是一个叫什么链接时间的问题,总之RS指令前如果是X0的常开点,那么SET M8122前串一个X0的上升沿触发就行了

网友A:
回复内容:感谢自己解决了还分享出啦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应该是一个叫什么链接时间的问题,总之R...

网友B:
                   不错不错,深受启发。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设置是这样算的

楼主这个软件分享下呗

网友D(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2018-11-27):
先收藏一下,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1-02):
引用 楼主:
程序很简单,就不上传了,就是一个通讯的设置加上参数的写入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485BD 与台达温控器DTK通讯,你完整程序能否给我一份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