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8-09-07):
请问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看一下KEEP指令的帮助就知道了。

上端的连接点表示的是置位信号,也就是有信号后,输出101.04会导通。

下端的连接点表示的是复位信号,也就是有信号后,输出101.04会掉电。

网友B:
一楼正解   鉴定完毕

网友C:
里面还是有大神的啊!!!

网友D:
一个保持继电器,

网友E(2022-10-06):
看KEEP指令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就用来 开启私服电机 上电进入工作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