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变更PLC"页面中“网络类型”选项问题

楼主(2018-09-08):
现场有一台CP1E,串口接了组态王。我从USB编程口下载了程序,设置等信息。进入这个程序的"PLC设定/内置R232C端口"页面查看,看到模式选的Host link。在"变更PLC"页面,它里面的"设备类型"是CP1E,"CPU类型"是N40,"网络类型"是USB。我看了不少资料,接组态王也好,触摸屏也好,一般用HOSTLINK,所以"网络类型"应该选SYSMAC WAY。但这个网络类型选的"USB",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CX-ONE连接PLC时候用的,也就是说,你用电脑上传下载程序的时候用的网络类型。

网友B:
这个USB是编程口用的,不是你那个串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是编程口用的,不是你那个串口的

是不是这样理解,我插的是USB口,此时查看网络类型,显示的只是该口的网络类型。

用串口线插串口的话,显示的就是串口类型的连接形式,比如SYSMAC WAY,TOOLBUS等等?不能通过连接USB口而去设置串口网络类型,只能插哪个口,设置哪个口?

网友C(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你这个USB是编程口用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