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串口通讯帮求

楼主(2018-09-08):
求助按着个格式用松下FP-X0LMR40  485通讯  编程

网友A:
这里有通讯源代码下载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2/748378_1.shtml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松下的通信协议吧?你要用什么设备还是上位软件和松下通信吗?那就照着这协议做吧

网友C:
按照modbus通讯的格式发送就好了。松下的modbus通讯更简单。

网友D:
好东西呀,下下来看看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E:
根据这个参数表格,采用友善串口先测试一下通讯成功与否,然后再对应手册编写程序

网友F:
看看是不是骗人的,先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modbus通讯的格式发送就好了。松下的modbu...

再帮我看看 同一COM口地址2怎么读出数据 ,可以复写第一段程序写入第二地址,下面 复读地址2的 数据。还是  把H1001变成寄存器 用他来变换地址   但是方法 我感觉不对。刚接触PLC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再帮我看看 同一COM口地址2怎么读出数据 ,可以复写第一段程序写入第二地址,下面 复读地址2的 数据。还是  把H1001变成寄存器 用他来变换地址   但是方法 我感觉不对。刚接触PLC 请指教,谢谢1082323423.jpg

网友G:
没有积分 没有积分/刷积分啊

网友H(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I:
按照modbus通讯的格式发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