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轴驱式来安装工业门的开门机?

楼主(2018-09-08):
工业门开门机的安装有轴驱和链驱两种形式,主要选择轴驱式安装。工业门开门机轴驱式安装方便简捷,即把开门机直接安装在门轴上。下面,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就来详细简介一下其具体安装步骤。

1)门体调试

门安装好后,调节扭簧,用手推拉门体,门体应能凭手力轻松进行开关门,且门体运行灵活,无卡滞。

2)确定安装位置

把开门机套入门轴上,并固定了安装板,选取合适的位置后,在墙体上划线,确定安装位置后,取下开门机,钻好膨胀螺钉孔,放置好膨胀管。

3)固定开门机

预先在门轴内装入一只固定套,并上紧固定套上的紧定螺钉。将开门机重新装装入门轴上。把安装板用四个螺栓固定在开门机上,并调节安装板的高低、左右位置,对准膨胀管,上紧膨胀螺钉,同时紧固四个螺栓。

4)装平键和固定套

拉手拉链条,使开门机的键槽对准门轴上的键槽,此时把平键从端头塞入到与开门机平齐。然后套入第二个固定套,上紧紧定螺钉。

5)手动链的安装方向

一般情况下,手动链的位置在门的外侧,即开门机安装在门的左侧时,手动链在开门机的左则;开门机安装在门的右侧时,手动链在开门机的右侧。

6)紧固螺钉,准备接线与调试

检查所有的螺钉是否紧固,确认无误后,打开机的盒盖,进行下步的接线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