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MODBUS通讯掉线问题

楼主(2018-09-08):
各位好,我用的是S7-200 与ABB ACS510变频器 MODBUS通讯,通讯成功后,总是反复掉线,PLC设置的频率变为0,然后在恢复设定的值,反反复复。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屏蔽也做了,可是就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路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打ABB客服电话问一下吧

网友B(2019-11-03):
这个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