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的表面缺陷检测

楼主(2018-09-09):
如何识别图中砖的缺陷部分,然后计算损坏面积占总面积的多少

网友A:
您这一个是想用3D检测还是?因为您这个砖的话比较麻烦,缺陷检测一直都比较困难,如果有需要一起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一个是想用3D检测还是?因为您这个砖的话比较麻烦,...

你好,申请加您位好友了

网友B:
1、完整的砖表面是光滑表面,损坏部分是粗糙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2D的相机也能检的。

2、砖的检测面积有多大呢?

网友C:
blob斑点工具,或者灰度值占比

网友D:
可以尝试下均匀光

网友E(2018-10-25):
您好,针对您所提的检测需求,我司有相应的检测方案,可考虑与我联系。

网友D:
配合模具检测,更合适,我这里有合适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