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80变频电动电位器宏和PLC模拟量给定切换

楼主(2018-09-09):
变频器外部1速度来自电动电位器宏,选择DI5切换外部给定源。手动状态下无法手动增减频率。自动时,选择外部2速度给定来自PLC模拟量,但mA值已经进变频AI2了,可是变频速度给定显示还是0HZ。

网友A(2018-11-08):
这个还是要检查参数设置。首先控制宏的选择不能选择成电动电位器,另外因为一般选择控制宏之后会有默认的参数设定值,注意DI5不要重复定义了

网友B(2020-10-11):
注意DI5不要重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