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h3怎么编程编码器旋转一周的周期为360度

楼主(2018-09-09):
台达plc eh3 怎么编程编码器旋转一周的周期为360度

网友A:
读取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数,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可以使用台达“向导-程序范例产生器-高速计数器”

填写相应数值:

具体看看编程手册上相应创建步骤,将对应参数填入表格,之后直接会出来相应程序段。前提是硬件要接入对应的输入点,信号不能接错。

网友B:
一周期为360度,对应编码器一周多少脉冲

网友C: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

网友D:
                   不错不错,深受启发。学习了谢谢

网友E:
adadaadawda d爱仕达无啊打底袜

网友F:
带您了解物联网解决方案,干货慢慢,报名速速

网友G:
有没LS编程软件求助

网友H:
王老师好厉害

网友I(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J(2018-12-02):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网友K(2019-06-27):
一圈360度,对应编码器线速

网友L(2019-07-28):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