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师傅的压缩空气节能事业(十三)——压缩空气冷干机

楼主(2018-09-10):
第十篇我们讲了修车王师傅的几个客户,对压缩空气里的水分含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由于大气是含水的,空气压缩后水蒸气会饱和并析出为液态水,这样气路和终端用气设备都会受到“水患”,在潮湿的雨季更是严重。而冬季里这些水可能会结冰,从而带来更致命的“冰害”。

在第十一篇里,老王从沙子吸水现象受到启发,用两个装有干燥剂的吸收罐,轮流吸干和再生,从而持续不断的对水分进行吸附,在空气被干燥处理后,再输送到客户那里使用。

这次我们来看看老王是如何使用另外一种设备来除湿的——冷冻式干燥机。

在闷热潮湿“桑拿天”里,空气湿度大。老王通常都会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让房间里的清凉干爽一些。冷冻式干燥机跟我们日常用的带除湿功能的空调非常相似,就是采用让湿空气降温结露除湿的原理。在空调使用中,室内的湿空气在风扇的作用下,不断接触装有冷媒的管道,空气中的水蒸气因为接触到低温的管道而降低了温度,就会在表面结露并形成大的水滴。最后这些水滴被收集起来并排到室外,这样室内的空气就变干燥了。

实际中老王使用的冷冻式干燥机跟空调不一样的是, “房间”里的空气是有压力的,而且是密闭的。另外,因为空气在被压缩机排出来的时候是高温的,要把这么高的温度直接与冷媒管道接触,会浪费很多能量,不经济。别忘了修车师傅老王就是搞节能的嘛!所以要先让高温压缩空气与干燥过的低温压缩空气进行换热,降低一些温度后,再与冷媒管道接触深度降温除湿。

冷干机的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散热器等,与空调领域的类似,这里就不聊了。

下图中主要的设备有1预冷器2蒸发器3汽水分离器4冷凝器(风冷)5压缩机。简单的讲,上半部分是逐级冷却降温,结露,排水。下半部分是空调制冷,从各个箭头指示可以看出工作的原理。

这两篇讲了典型的两种空气干燥机,简单的对比一下。

吸干机是利用吸附剂间接吸水的,冷干机是利用降温结露直接排水的。

吸干机出口的露点温度可以达到-20℃以下,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深度干燥。冷干机温度太低的话会出现结冰现象,所以其的露点温度通常在2~10℃。

吸干机通过电力控制一些阀门的启停,不会有太大的电耗。冷干机要通过冷媒压缩作功达到冷却的目的,所以电耗偏高。

吸干机因为干燥剂在吸水饱和后需要再生,所以需要有12-15%左右的再生气损耗。冷干机是通过变温来达到除水的目的,所以没有气量的损耗。

吸干机的阀门多,而且要频繁动作,所以具有一定的故障率。而冷干机因为冷媒系统和空气系统包括电气部分都相对复杂,故而故障率要比吸干机高。

总的说来,吸干机无论在稳定性还是在效果上都要优于冷干机,只是因为要损耗一定量的再生气,所在修车师傅老王一般要客户权衡利弊后,才做成选择,通常选吸干机的多。在客户不差钱的情况下,还可以两者串联起来用,这样会很好的保证空气的干燥度。

老王探入了压缩空气后处理的领域,发现也不复杂,也能挣钱。现在他需要停下来,琢磨一下还能怎么拓宽他的业务。

(爱索能源  马少华)

网友A:
又见修车师傅的压缩机术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连载至13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