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测量不准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8-09-10):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主要有一个测量管和一个指示器组成,用一个磁性浮子在测量管内上下移动,通过磁传递系统将浮子的位置传递到指示器的刻度盘上,指示流量值的大小。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精度一般是2.5级,但是有时候客户反映读数不准,误差比较大,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具体原因可能会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磁耦合造成的影响。
长期的高温或使用环境过于恶劣,使磁耦合磁性下降,浮子的动作无法带动指针的指示。另一种情况是因为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内部吸附了许多的铁粉状的杂质颗粒。解决办法是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前面使用磁性过滤器,对铁屑铁粉等杂质进行过滤。
二、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内部结构的变形引起的。
可能是机械传动部件如指针齿轮等被卡住,四氟材料的浮子或衬里发生变形等。这种情况下,只有更换浮子和衬里才能解决问题。另外,由于介质过于粘稠,粘在浮子和内壁上,除引起流量计的误差外,也会引起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指针动作的不畅。这种情况只需将流量计拆下清洗干净即可恢复原有精度。
三、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中间装有导向杆,浮子可平稳地在导杆上下运行,减小浮子的跳动。
如果快速地开启或快速地关闭阀门,导致气穴或水锤现象的产生,使浮子在流量计内产生猛烈的撞击,而使浮子变形或导向杆弯曲。只需在开启和关闭阀门的时候缓慢地进行,就能避免此类问题的产生。
四、由于介质过于粘稠,粘在浮子和内壁上,除引起流量计的误差外,也会引起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指针动作的不畅。这种情况只需将流量计拆下清洗干净即可恢复原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