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小白求助

楼主(2018-09-10):
如何在威纶通触摸屏上设置一个开关,一直按着这个开关为开,手松开开关为关,

网友A:
属性 操作模式 复位型

网友B:
嗯。参考一楼的回答。其实一共就那么几种类型。你测试一下,以后就记住了。

楼主:
回复内容:是位状态切换开关里的还是位状态设置里面的,我试过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A:
属性 操作模式 复位型

网友C:
这个或许 以后也适合我。。。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是位状态切换开关里的还是位状态设置里面的,我...

回复内容:已经设置成功了,谢谢大神的指导

引用 网友A:
属性 操作模式 复位型

网友D:
采用复位型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E:
复位按钮么,按钮选项里选择按下置1,抬起置0

网友F:
粉色粉色粉色色粉色粉色发

楼主:
我重新描述问题,在plc中x3控制一个绝对定位指令,按下x3开关发脉冲,松开就停止脉冲发送,在威纶通触摸屏设置一个状态设置的开关,选着复位型,去验证时按着不放开关,电机不会动,必须松开再按下电机才动一点点,完全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G: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H:
看帮助手册解决

网友E:
那你设置的是抬起置1啊兄dei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描述问题,在plc中x3控制一个绝对定位指令,按...

网友I:
这个简单。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的回复。

引用 网友E:
那你设置的是抬起置1啊兄dei回复内容:对: SATA...

回复内容:我已经解决问题了,把x3改成m3然后就能到理想的状态!!

j对: SATA小金 我重新描述问题,在plc中x3控制一个绝对定位指令,按...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第一步:

第二步:

网友K:
先在工具栏里选择开关 然后查看属性 操作模式 复位型

网友L:
21楼正解,超赞,大家一起回复

网友M:
21楼解释的比较正确。应该有可能是楼主选择的开关状态有问题。应该选择开关状态数为2的,即0和1才可以。

网友N(2018-10-21):
进入属性,操作模式改为复归型

网友O: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