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为什么不愿意装漏电保护

楼主(2018-09-10):
为什么不愿意装漏电保护

timg

       现在入户电表处的开关很多都不装漏报了,改装成带有超压保护的开关。漏报现在是安装在住户自己的户内配电箱内,这个不在物业电工的管辖范围,住户可以把入户开关断开,自己更换户内的开关,很简单的,自己不懂的可以找朋友帮忙或给电工点小费试试。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是两根导线进两根导线出.这就叫2极也就是2P(不是指匹,应是指极).

    根据国家标准【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中规定在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可装有二极二线或单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
单极二线漏电保护器只有火线保护(单极保护),遇故障时把火线切断,此时另线还是正常;接线是两根导线进两根导线出.
    二极二线漏电保护器带有火线、零线保护(双极保护).遇故障时把火线和零线一起切断.接线也是两根导线进两根导线出.欧姆龙一级代理,手机VX17701058373

网友A:
剩余电流保护只安装在插座回路,不是住宅进户必须安装的,最好不装。

工厂生产设备供电不安装剩余电流保护;照明不安装剩余电流保护。

潮湿场合、手持移动用电设备安装剩余电流保护。

不是必须,尽量不安装剩余电流保护。

网友B:
   这个不是电工不愿意安装呀,是别的工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器是不是安装与电工没关系,电工不是设计者只是接受命令施工者。过压保护现在很现实供电过剩,供电电压过高(遇见过三相电压最高超420V)道是个棘手问题,不像过去供电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