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过霜蝉远程串口实现数据监控方案

楼主(2018-09-10):
西门子S7-200 PLC通过霜蝉远程串口实现数据监控方案

项目中采用PLC S7-200和霜蝉远程串口,实现PLC与组态王之间的Modbus-RTU协议通信。

S7-200 CPU上的通信口port0 采用指令库支持Modbus-RTU从站模式(注:指令库可在西门子提供的相关网站下载)。

一、项目中用到的产品

1、  PLC: S7-200CN

2、  DTU: SC-GL424-BP(远程串口终端,可实现远程访问PLC的串口数据,即可下载程序也可监控梯形图)

注:西门子PLC S7-200 还可以用PPIMPI协议通过霜蝉远程串口与组态王进行通信,通信步骤与相对于modbus更简单,在这里就不做例程了。

二、编写PLC通信示例工程

图中程序参数解释:

Mode:启动/停止 modbus1=on0=off

Addrmodbus从站地址,取值范围0-247

Baud:波特率,可选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Parity:奇偶校验位,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

Delay:延时,附加字符间延时,缺省为0

MaxIQ:最大IO点数,一般可设置为128

MaxAI:最大AI通道数,视PLC的暗送秋波情况而定;

Maxhold:最大保持寄存器区;

Holdstart:保持寄存器起始区,以&VBx指定;

Deno(网络1):初始化完成标志,成功初始化后置1

Error(网络1):初始化错误代码,0为无错误码;

Done(网络2):通信时置1,无modbus通信时为0

Error(网络2):通信错误代码,0为无错误;

HoldstartMaxHold规定的时保持寄存器的区域,保持寄存器区域的范围一定不能和程序存储区的范围冲突,否者无法通信。上图中指订的保持寄存器起始区的值为1000,也可以不指定1000,只要设置好程序存储的区域就能成功通信,程序存储区的设定如下图所示:

Modbus库地址分配,点击“建立地址”自动分配就可以了。

三、控制程序编写

编写好通信程序,分配好存储区之后便可作为Modbus从站和主站进行通信了。为了测试通信情况,这里我们编写了一些额外的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

PLC各区域对应的Modbus地址分配:

地址范围

地址功能描述

功能码

00001-09999

数字量输出(线圈,可读可写)

0x01

10001-19999

数字量输入(触点,只可读)

0x02

30001-39999

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只可读)

0x04

40001-49999

数据保持寄存器(可读可写)

0x03

四、配置远程串口参数

配置远程串口终端与S7-200 PLC Modbus通信参数相同。

五、运行组态王Modbus-RTU

打开已经建立好的工程Modbus-RTU监控

总结:

1、  通过远程串口实现PLC远程数据监控,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对开发者来说和本地串口编程没有区别,远程串口相对于其它方式,不需要路由器公网IP,更不需要路由器端口映射,如过通过两台远程串口终端,一台串口终端接PC一台串口终端接PLC电脑不需要上网都可以实现远程数据监控下载软件等。

2、  通过两台串口终端还可以实现两台PLC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两台串口组成一个虚拟的透明传输通道。

网友A:
有支持WIFI环境下数据监控方案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支持WIFI环境下数据监控方案设备吗

必须有,wifi 以太网 GPRS 4G 全部都有的,用法基本相同

网友B:
                   不错不错,深受启发。学习了谢谢

网友C:
阿瓦达无大大大大

楼主:
西门子PLC S7-200 还可以用PPIMPI协议通过霜蝉远程串口与组态王进行通信,通信步骤与相对于modbus更简单,在这里就不做例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深受启...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瓦达无大大大大

谢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支持WIFI环境下数据...

好的,先研究下,然后申请买2个回来玩玩。

网友D:
深度好文,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刚好最近有用到,在哪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度好文,涨知识了,感谢分享,刚好最近有用到,在哪可以...

这里不便推销,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到霜蝉官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PLC S7-200 还可以用PPI和MPI协议...

种方式简单,PLC不需要写程序了,可以直接通过PPI协议访问寄存器变量

网友F:
S7200的PLC可以通过这个DTU用以上的硬件连接方式实现远程上下载程序和监控程序?有案例吗

网友G:
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步,顶起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步,顶起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S7200的PLC可以通过这个DTU用以上的硬件连接方...

附件是S7-200的 demo  有组态王的+霜蝉远程串口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

谢谢,大家一起交流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感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