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单键启停

楼主(2018-09-10):
麻烦大侠解答下,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利用了W区域地址状态即时更新,而输出区域的状态需要等待程序扫描完成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这个时间差来完成的。

网友B:
了解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循环扫描。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循环扫描。就明白了。

这个是一个翻转过程

楼主:
再问个问题,微分取反    取反微分   有这种说法或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PLC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单按钮控制启停程序,一点没有问题。按一下按钮,线圈启动,并且保持住。再按一下按钮,线圈停止。

网友D:
这个就是典型的单按钮控制启停程序,一点没有问题。按一下按钮,线圈启动,并且保持住。再按一下按钮,线圈停止。

网友E:
循环扫描啊。。

网友F: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键启停,没什么,你也可以采用辅助继电器写

网友G:
onebutton_startstop.png这个一键启停也常用

网友H:
单按钮启停

网友I(2018-10-12):
就是个异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