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8-09-11):
昆仑通泰触摸安装是出现需要在管理员权限下安装 我已经是管理员权限了 为什么还不行?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安装是指什么,是触摸屏组态修改还是把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

楼主(2019-01-11):
重新做系统,昆仑通泰的一些文件没有删除干净,导致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必须在管理员权限下运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