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C1A外部启动

楼主(2018-09-11):
库卡 C1A 外部启动时,开机后报错栏里面的ACKN.ALL,可以不通过示教器确认么?而是通过外部按钮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A:
$CONF_MESS - 确认信息提示

通过给该输入端赋值,当故障原因排除后,上级控制器将自己确认故障信息。

备注:仅分析信号的脉冲上升沿。

外部自动里面可以配置的啊,可以数字量直接拓展,也可以走总线方式配置

网友B:
通过给该输入端赋值,当故障原因排除后,上级控制器将自己确认故障信息。

备注:仅分析信号的脉冲上升沿。

外部自动里面可以配置的啊,可以数字量直接拓展,也可以走总线方式配置

网友C:
为什么特么要这么多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