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工业门控制箱内的接线

楼主(2018-09-11):
1、主机侧接线:把两根电缆线分别穿过工业门控制箱主机上的防水接头孔接在主机内的接线端子相应位置上;黄绿双色线接在接地标志上;电缆线的另一端穿过控制箱上的防水接头后接在电控板的相应接线端子上。

注意:

1)用螺丝刀紧固端子螺钉后,应轻轻拉拽一下接好的线头,确保线头连接牢固可靠。

2)接线完毕后务必将防水接头旋紧,使线完全紧固。

2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工业门控制箱侧接线:下图左边为三相(380V)电控箱接线示意图;右边为单相(220V)电控箱接线示意图。接线时您务必注意区分所用开门机是单相(220V)电机还是三相(380V)电机。

1)当使用三相(380V电机时,电源线接到控制箱的L1L2L3 ,  零线接地线接E。若控制箱内的LED2灯不停地闪烁时,此时为电源的相序不对,请调换L1L2L3位置,直至LED2灯不闪烁

2)当使用单相AC220V电机时,电源线接到控制箱上:火线接L、零线接N、地线接E

3)从主机引出的电机线兰、棕、黑线接在UVW上,黄绿双色线接在E上。

警告:

在上述与下面所述的接线过程中,应确保电源线前端是断开的,以防触电!

4)外接设备

a.光电开关的接线:信号线接PTCO(出厂为N0状态,通过拨码开关可选NC状态),电源接“24V”和“0V;

b.安全气囊开关接在PTCO(出厂为N0状态,通过拨码开关可选NC状态);

c.小门开关线接“DET”和“CO(状态为NC.),注意要接小门开关时请先取下“DET”与“CO”间的短接线;

d .AC220警灯可接D1D2;

e.外接三按钮(状态为NO.)接KGTS上,K接开、G接关、T接停、S为公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