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如何实现“同步”测量?

楼主(2018-09-11):
如图是一台变频器的通讯端子座图片,向变频器烧入客户参数利用的是第一和第四个,从右边数。

因为产品要大批量生产,原来单独一台一台人工参数烧入办法已经跟不上生产步伐。目前考虑4台产品以上同时烧入参数。问题是这么密集的引脚针,要实现同步接触良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才能更有效,快捷实现同步接触呢?

以前考虑过气缸推动模式,一是同步性差,二是接触时候偏差太大。最终失败!后来考虑做一些小治具,在治具上附加探针,让探针和引脚接触。不过单独一台还勉强操作,如果要实现更多台同步操作有难度。

老板已经下了指令,必须完成。在此求助诸位大神了。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玩意,希望给个思路。

网友A:
伺服位置控制,可以实现,精度等级达到0.01毫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位置控制,可以实现,精度等级达到0.01毫米

你说的电气控制肯定能达到,但是得注意机械配合。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电气很理想,机械问题比较多。他这个要是用伺服,得考虑变频器位置固定方式等各种机械方面的因素。

网友C:
根据这个硬件插槽板,有防插错考虑,可以设计固定的工装卡具,然后让产品来匹配并插入工装中,达到完美接触的目的,至于工装卡具,需要考虑体积大小及易用性问题。

网友D:
这个你还得考虑一下驱动能力。

楼主:
谢谢亲们给出的建议,都不错哦。我会整合大家意见,争取早日拿出可行性方案。当然,我会把最终方案贴出,包括整个制作过程和技术交底,绝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