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编码器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8-09-11):
看资料,编码器的AB相是根据哪一个的电气相位在前决定是正转还是反转的。那么问题来了

假设起始位置是在A相上,那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不都是A相比B相超前吗?如果起始位置在B相上,不也是怎么转都是B相在前吗。求解惑!

网友A:
你找一张编码器的时序图,看一下就知道效果了。他们相位是由重叠的地方,所以根据当前高低电平再加另外一个相的上升或下降沿来判断。

网友B:
无标题1.png一个周期内的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2 楼解说太详细了!

网友D:
编码器的正反转,可以学习下,正好不太熟练。。

网友E:
编码器有AB项 两个发出的脉冲是错开的 。假如你用A项触发, 在上升沿的时候你可以检测B项的电平,高就+,低就是- 就可以了。

网友F:
简单来说就是由AB相脉冲来控制的,当A相超前B相时(A为高电平,B有上升沿)正转(从负载侧观察逆时针),当A相滞后B相时(A相为高电平,B有下降沿)反转(从负载侧观察顺时针),

网友G:
在这个平台上我真是受益匪浅呀感谢大家发布这么多东西一起进步,

网友H:
可以自己画下AB相的时序图就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内的时序是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内的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I(2018-10-17):
我想看一下是不是我一直找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