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维修顺口溜,你记住了没?

楼主(2018-09-11):
变频损坏莫着急,放电完毕拆整机
闻问诊切不可缺,弄清故障开始测
输入输出PN结,三相平衡再拆壳
上电之前看铭牌,电压加错会炸机
母线无电看保险,整流滤波压敏错
母线有电无显示,开关电源去补课
显示杂乱拆主板,多半程序要重写
显示正常看报错,故障代码查手册
欠压过压最常见,电阻取样运放算
上电过流看检测,电流互感器易出错
过热报错不稳定,风扇不转热敏断
主控芯片功能多,放大检测都是它
上电没报错就运行,两种方式试机灵
面板控制调参数,端子控制给信号
运行中过流很简单,驱动电路先要看
模块损坏也常见。马达如果要抖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要查光耦或电容
缺相一般查外围,断线或接触有不良
参数复位须谨慎,现场备份要两人
其他故障也很多,按图索骥不会错

网友A:
对于我等维修工来说,口诀不错。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B(2018-12-13):
很好,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C(2019-03-14):
大师编的可真不赖,学习了

网友D(2019-11-13):
牛X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