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怎么避雷

楼主(2018-09-11):
电磁流量计是现在工业上用的很多的一款流量仪表,大型企业污水排放计量都采用电磁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稳定性好,测量精度高,都是其受到客户亲睐的原因。不过电磁流量计的表头转换器是电子元件,一定要防止雷击,特别是夏天雨多雷电多的季节。那么,电磁流量计应该怎么样来避雷?
  夏季天气变化大,雷雨天比较大,雷击成了电磁流量计使用上的一个安全威胁,很多客户在使用的时候很好,但是夏天反映电磁流量计坏了,其实多半数是雷击打转换器弄坏了。其实这个防护措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有时候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就是接地保护。
  电磁流量计只有良好的接地保护,才能准确地测量,也许在没有这种干扰的环境里,不接地并不影响流量计准确测量,但是一旦环境改变,即造成流量计不能准确稳定地工作,所以我们在安装时最好做好传感器接地保护,给电磁流量计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电磁流量计避雷:
1、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缆长度不能大于50M,且信号电缆必须用镀锌管套穿。如镀锌管在空中,应把镀锌管用导线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
2、供电电源为220v单向交流电,在仪表箱里面加装空气开关,避雷器和空气开关并联连接,导线从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一个三项插座。
3、避雷器接地线长度不能超过1M,截面积大于6MM方的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如附近没有地网,应在避雷器附近作一个简易地网,方法如下:用三条长度为1.5M的扁钢或者角钢,按正三角形排列打入地下,上面用扁钢条把三条扁钢焊接起来,在其中一角焊接螺栓,然后把避雷器接地线接上即可220VAC避雷接地线地平面安装面板。
电磁流量计作为流量的重要贸易结算仪表,其作用已经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强,在提倡环保生产的情况下,对于污水治理收费尤其重要,所以选择优质电磁流量计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