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MCGS读取modbusrtu浮点型数据

楼主(2018-09-11):
一台新流量表寄存器地址如下

如读取温度在MCGS6.2中通道设定如下,报文有传回数据但是数据不对完全对不起来。

小弟我能力有限,请大伙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地址是7~8,所以要从7开始读,而不是8。把8改成7试试。

网友B:
image.png试试这个,我读取的地址是H1000,设定的地址加1,十进制就是4097开始,你的是不是也加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我用通用设备下的modbusrtu驱动,更改解码顺序后数据接收显示对了。另外地址加1

网友C:
格式匹配问题,试试不同的就是了

网友D:
要看高低字节的顺序问题。

网友E(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F(2019-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我用通用设备下的modbusrtu驱动,更改解码顺序后数据接收显示对了。另外地址加1

这位施主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尾数为什么一直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