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情况比较复杂

楼主(2018-09-11):
大家好,容我细细道来。

小弟所在污水厂,有两个泵参与控制,这两个泵都是变频泵,用液位来控制频率,泵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以前的情况:自动状态下,根据液位的值来调整频率,切到手动后,可直接输出想要的频率;

现在的情况:自动状态下,不管设定值如何调整,输出频率都不变。切到手动后,手动输出频率无效,倒是调整液位设定值会引起频率的输出改变,所以小弟就蒙了,希望有过类似情况的大牛帮小弟一下,如果查的话从何查起。

小弟的分析:程序按理说没人动,之前好用,现在的程序也应该没问题,变频的反馈信号和输出电流小弟都测了,没问题。上位和下位之间的连接也没问题,好烦啊。

网友A:
电话联系18737473702。我帮你查看分析一下。

网友B:
程序一般是不会自己改变(除非有人更新改动过程序),所以先从外部传感器及输出到变频器模拟量信号查询问题,如果有多余的备件,逐一更换试试,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采用万用表电流的(4-20mA)或者电压档(0-10V),看看输出信号到变频器输入,比如频率50Hz是否对应20mA或10V。从传感器开始,一步步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