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火花防爆型仪表及系统

楼主(2018-09-12):
所谓“安全火花”,是指其能量不足以对其周围可燃物质构成点火源。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是指采取一定措施后,在正常或事故状态所产生的“火花”均为“安全火花”的仪表。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的本质上是安全的,因此,称这类仪表为本质安全防爆仪表,简称本安仪表。

本安仪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线路设计上,对所处危险场所的回路(仪表),要选择适当的阻容元件(R、C、L)的参数,借以达到限制其火花能量,使它只产生安全火花,同时在较大的L、C回路中并联二极管,来限制其能量的积累,消除不安全火花;

其二是指在仪表品种中增设了安全栅单元,它的作用是对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进行隔离,使其安全场所的高能量不能串入危险场所。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可以在易燃、易爆气体的危险场所使用,并且在运行中的仪表,可用安全火花测试仪器在现场进行带电测试和维修。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和防爆系统

工厂中常用的差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电/气转换器、电/气阀门定位器、安全栅等均属于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

下图为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它不仅在危险场所使用了安全火花型仪表,而且在控制室仪表与危险场所仪表之间设置了安全栅,这样构成的系统就实现了安全火花防爆的要求。

如上述系统中不采用安全栅,而由普通接线端子代替,尽管变送器、执行器是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但因接线端子最多只能起信号隔离作用,不能限压、限流,故该系统就不再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了。

安全栅是实现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的关键仪表,但有了安全栅,系统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如上图中的现场仪表内有很大的电感、电容器,当线路出现短路或断路故障时,也会产生非安全火花而引起爆炸事故。

所以,一个系统是不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的重要条件是:

一是现场仪表自身不产生安全火花;

二是安全场所的非安全火花不能串入现场。

因而一个系统需经过国家防爆机关进行严格鉴定后,方能确认是否为安全火花防爆系统。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的使用环境温度

为了确保安全防爆,必须严格限制仪表的表面温度,仪表的表面温度由两个方面条件决定:

一是周围环境温度;

二是仪表本身的体温。

按国家标准GB 3836-83,Ⅱ类防爆电气设备(工厂用电气设备)根据其最高表面温度划分为6组,标志为T1~T6。

仪表的防爆等级标志

我国的防爆标志一般由以下5个部分构成:

防爆总标志Ex——表示该设备为防爆电气设备;

防爆结构形式——表明该设备采用何种措施进行防爆,如d为隔爆型,p为正压型,i为本安型等;

防爆设备类别——分为两大类,Ⅰ为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Ⅱ为工厂用电气设备;

防爆级别——分为A、B、C三级,说明其防爆能力的强弱;

温度组别——分为T1~T6六组,说明该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允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