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添加以太网卡

楼主(2018-09-12):
单位有设备使用的 GE90/30 PLC ,最近新添加一块IC693CMM321的以太网卡,添加完成后断电后再送电,PLC内部程序无法启动,报LAN transceiver fault 故障,如图所示,必须通过电脑清理故障代码表,然后软件启动程序才行,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微信图片_20180912084813.jpg

网友A:
这个我不会,但是我有串口转网口或者 485 的转网口 支持4G 远程实时通讯 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