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位置--扭矩混合模式使用

楼主(2018-09-12):
安川伺服位置--扭矩混合模式使用,位置模式可以了,当切换到扭矩模式时,电机不动,怎么设置扭矩及速度,扭矩及速度都是使用内部参数设定,不用外部控制

楼主:
∑7系列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7S-2R8A00A002

网友A(2018-12-03):
位置模式转扭矩模式需要先清命令和速度设置,等电机速度减到0才能再改成扭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