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sec-Q系列qcpu故障的应急求助

楼主(2018-09-12):
情况说明

    Melsec-Q 上有三个模块 分别是 Q172 Q173 Q10WCPU-W1-J

    现Q10WCPU 开机一片黑,电源打会亮,但没有其他反应。

    求教/求助 怎么样能让车床继续运作?

    思考中的方案如下:

    一、是否有其他产品可以在国内快速找到用来暂时取代 q10wcpu?

    二、是否可能实现用pc直接接入q173/q172,透过什么软件来取代q10wcpu?

    三、这个q10wcpu可能的故障原因?怎么修护?

网友A:
吧程序传上来 和数据都传上来 然后查故障  如果是CPU坏了  更换CPU就好了

Q172 Q173是轴控 联系我 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程序传上来 和数据都传上来 然后查故障  如果是CP...

请加我的qq 308603735 谢谢 ^_^

网友B:
最好是把图片情况发上来看看

楼主:
现在借人家的 Contec PPC-852 代一下。

网友B:
从图片上看,并没有什么报错,你可以在程序里面监控一下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C:
Q10WCPU-W1-J模块下端的运行模式,是否被人动了,打在STOP模式而不是RUN模式。